请问大家做AD采样后,滤波程序一般是怎么样的呀?

楼主(2010-10-24):
贴出大家的程序看看呀,,,我比较常用中值滤波法,感觉并不是特别好,想找个更好的方法

网友A:
什么方法效果好,这和AD采样值的变化规律直接有关,需要对症下药

网友B:
如果是变化缓慢的信号,或者是AD后显示给人看的,则可以用一阶滞滤波,效果灰常好。。。

网友C:
LZ说的中值滤波法就是平均滤波法吗

网友D:
采样--> 排序 --> 剔除最大最小 --> 计算 --> 采样 -->补入新数据 --> ...

网友E:
匠人老师的 《匠人手记》上面列了十种方法,去看看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