漏电保护空开不能进零线,怪事!

楼主(2010-10-24):
三相五线制,先是经过三相漏电空开,然后单相电经过单相漏电空开,如果零线不经过该漏电空开,则带负载无问题;如果零线经过该漏电空开,则一带上负载,漏电保护就动作,按钮跳起,空开跳开,何故?

网友A:
零线不进漏电空开?那怎么能漏电保护?

估计你的负载有漏电之处。

楼主:
负载是用灯泡实验的。我怀疑是不是线路哪里有漏电?但如果直接用三相漏电空开出来的零线带负载又是好的,灯泡可以亮。

若灯泡有漏电之处,为啥这个三相漏电空开没有跳?

零线从三相漏电空开出来后,进单相漏电空开,该空开空载电压是有的,但奇怪的就是一接负载,该单相漏电空开跳,总的三相漏电空开正常不跳。

网友A:
“从三相漏电空开出来后,进单相漏电空开”
怎么接的?三相漏电空开和单相漏电空开动作电流是否一致?
贴图吧。

楼主:
见附件接线图!

网友B:
确认下,三相空开?是三相四极的吧?

楼主:
三相五线制,A,B,C,N,地,线是开发商已经走好封在墙里了,估计线路哪里有漏电,咋办?

楼主:
确认下,三相空开?是三相四极的吧?
是的,是A,B,C,N四极进,出的。这个不跳。

最近搞装修,发现JS做了个“假的零线进2相带漏电功能的空开”,即三相空开输出的零线不剥绝缘皮而直接接入2相空开;2相空开的输出的零线不用了;

然后从3相空开输出的零线直接拉出来,接到配电箱里的几个独立的原用来做地线排的上面了,再从这里引入零线到全屋插座,开关;

如此一来,全屋负载交付使用的时候是可以工作的,插座可以接负载,开关能控制灯的开关;

等我发现那个没剥绝缘皮的线并剥了重新接入的时候,开关能控制灯的亮灭,但插座就出现开头提出的问题了,空载量是有220V电压的,一接负载就跳2相空开,三相不跳;

如果复原到原来开发商搞的,则3个2相漏电开关就不起作用了,以后要发生诸如洗衣机等外壳漏电的情况,2相是不会跳了,三相的会跳吗?

如果要搞到零线2相漏电开关,则不知从何下手呀!

网友C:
负载漏电啦??

楼主:
负载就是一灯泡,来做实验的,再说,如果是灯泡漏电,三相空开为何不跳呢?

网友D:
原因只有一个.
那2相的零相肯定不是真的零..要么不可能会跳的..肯定是线路错了了..

我做过实验的..就相当于零线或火线与地线有漏电.

楼主:
我在9楼里写了些。

现在是负载端所有零线直接接在一铜排上,三相空开输出的零线也接到该铜排上,如此构成零线网络;

而2相空开输出的零线根本就没有用,不但没有用,而且还不能和三相空开输出的零线接通,接上就跳;

从12楼启发,有2种可能:

1、2相空开输出的零线和地线有漏电;如果是这样的话,我有个想法,拆去这些本身就没用到的假输出零线,从零线排一一找到和3个2相空开对应的零线,接上,这样2相空开漏电功能恢复;但我纳闷的是,开发商当时为啥没有这么做呢?

2、2相空开输出的火线有漏电;如果是这个原因,那就难办了,线都已经封在墙里了,如何查?只能是不用漏电保护功能了,那,那,就,。。。。。。还有,如果是火线漏电,那为啥三相空开从来没有跳过呢?

网友A:
漏电保护的原理是相线零线电流矢量和为零,对单相就是相线零线电流大小相等方向相反。
因此对9楼“即三相空开输出的零线不剥绝缘皮而直接接入2相空开;2相空开的输出的零线不用了;然后从3相空开输出的零线直接拉出来,接到配电箱里的几个独立的原用来做地线排的上面了,再从这里引入零线到全屋插座,开关;如此一来,全屋负载交付使用的时候是可以工作的,插座可以接负载,开关能控制灯的开关”的叙述表示严重怀疑。单相漏电保护只接入一根线(另一条线不剥皮),一旦接入负载必跳。
所有漏电保护空开均有测试按钮,按下就应该跳。如果楼主的三相漏电保护空开按下即跳,说明漏电保护空开工作正常。空开复位后不跳,则可以判定三条火线均无漏电。

网友E:
LS,单相漏电保护只接入一根线的话,漏电保护器根本就没有执行动力回路,怎么跳?

而LZ接入零线后,一接负载就跳2相空开就跳闸,很明显,不是是单火线漏电,而是零线有其他回路

网友A:
15楼xwj:
你说得对。

楼主:
15楼,很明显,不是是单火线漏电,而是零线有其他回路

如此一来,我在13楼里所列的第一种可能性最大喽?

那么我在那里写的应对方法可行否?

1、2相空开输出的零线和地线有漏电;如果是这样的话,我有个想法,拆去这些本身就没用到的假输出零线,从零线排一一找到和3个2相空开对应的零线,接上,这样2相空开漏电功能恢复;但我纳闷的是,开发商当时为啥没有这么做呢?

楼主:
14楼,这个是我在现场看到的和试验了的,确实是这样的;相信我!

“即三相空开输出的零线不剥绝缘皮而直接接入2相空开;2相空开的输出的零线不用了;然后从3相空开输出的零线直接拉出来,接到配电箱里的几个独立的原用来做地线排的上面了,再从这里引入零线到全屋插座,开关;如此一来,全屋负载交付使用的时候是可以工作的,插座可以接负载,开关能控制灯的开关”

所以,我很希望通过“把这些接在铜排上的能用的零线,替换那些没用的假的零线,即分别移到对应单相空开的零线输出端”来解决这个问题,这样,零线真正过单相空开了,漏电保护器能正常起作用了,而且负载接上后不再跳闸了。

哈哈,但愿如此呀!

但因为线很粗,4平方,很硬,都是单根铜线,而且很多根,还要通过校线法找出同每个火线对应的零线,所以,需要几天的工作量!

而且,一旦试验没达到目的,接下来就不知所措喽!

楼主:
还有个最笨的办法是从三相空开输出开始,全屋重新布线,开槽,接插座,开关?哈哈,但愿不要这样子呦!开发商的电工施工也真黑呀,想出这样的蒙骗人的方法:不剥皮直接压入!

这是我认真了下,校验时发现的。如果我不多这个事,不去查,那岂不是发现不了了。

所以,你敢保证你家的漏电开关在漏电的时候确实能跳吗?

网友F:
前几天给用户安装个洗衣机,试机的时候,电机一转,漏开就跳,换到客厅的插座就没问题,测了电压正常,用验电器测试插座接线也没有问题,会不会也是漏开也没接线?

楼主:
楼上,
1、确定好客厅的插座是由那个漏开控制;关掉它;

2、拆去这个漏开的零线;

3、打开它;

4、如果插座还能用,那么和我的一样了,漏开没接零线!

如果不能用,则漏开接了零线了;那你就要接着查试机漏开跳的原因了,不解决,你就把隐患留给客户了,不定那天洗衣机万一真的外壳带电了,那用户一摸外壳,就会被电的!

楼主:
现在漏电开关用量如此巨大,会不会有滥竽充数的该跳不跳(不动作型)、不该跳乱跳(误动作型)厂家和产品在祸害老百姓?

希望有这行从业的伙计来说道说道!

网友F:
现在楼价一直在涨,房屋施工质量一直在降,上门安装电器时经常碰到漏开误动作的,基本上都是漏开本身的问题,换个牌子的漏开就正常了。还有的装修公司也顺便干电路施工,纯属胡来。回楼上的楼上,洗衣机不会有问题,因为用验电器测试漏开也动作的,但是接线显示正常。

楼主(2010-12-22):
一直忙于别的事情,近日抽空校了下每个插座,开关的火,零线,终于发现了问题所在,调整后,接入漏电开关,不再跳,问题解决。

重申:奸商用没有剥皮的零线头做假压入漏电,导致漏电没有接入零线,而蒙混过关。如果你剥去这个零线的皮,则会发现我上面讲的。是开发商施工时候,为了省线而就近乱接零线,导致分不出组,又为了通过验收,而采取的造假。

各位大大家里的配电箱是否有这种现象就不得而知,好像也没人去关心过。不过,我还是把它纠正过来了,漏电还是至关重要的,不要让它成为摆设。

结题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