芯唐ADC奇怪问题

楼主(2010-10-24):
请教一个问题!
  我初始化时不打开AD初始化,进入睡眠模式电流在26uA左右;
  而我在使能ADC功能后,进入睡眠模式,整个芯片电流有100uaA左右地电流????
  这个问题我找了差不多一天时间,一个个试,终于找到问题,在睡眠之前需要把作为AD采样的IO口模式切换为普通IO口电流就恢复正常!!!!请教下版主:芯唐ADC果真需要这样做吗?还是有那里我没有质疑道的??用了这么多芯片,头次遇到ADC需要这样那个操作的!!!!!

楼主:
请教一个问题!
  我初始化时不打开AD初始化,进入睡眠模式电流在26uA左右;
  而我在使能ADC功能后,进入睡眠模式,整个芯片电流有100uA左右地电流????
  这个问题我找了差不多一天时间,一个个试,终于找到问题,在睡眠之前需要把作为AD采样的IO口模式切换为普通IO口电流就恢复正常!!!!请教下版主:芯唐ADC果真需要这样做吗?还是有那里我没有注意到的??用了这么多芯片,头次遇到ADC需要这样那个操作的!!!!!

网友A:
确实挺奇怪,等待高手解答

楼主:
没人用过吗???

楼主:
芯唐的高手在那里??:(

网友B:
在进入睡眠模式之前, 最好将所有能关闭的IP全部关闭. 包括ADC.

楼主之前的电流100uA, 是不是还没有关闭ADC呢?

楼主:
当然关了!其实不关也可以。AD我用的是外部晶体!睡眠后晶体会关闭的!
有没有用过的??

网友C:
AD采样的时候信号源会有电流进入AD输入脚,改为普通输入后是高阻状态,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

楼主:
谢谢楼上的分析;现在我想知道的是芯唐M0是不是需要这样做??如果是,在哪里可以了解到更详细资料??今天我发现了只是这一个问题,究竟有我没发现的?

楼主:
官方应该多提供点官方权威的资料;M0的写资料非常模糊!实在让我们熟悉这颗芯片带来不小的阻碍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