NU-Link联接问题

楼主(2010-10-25):
NU-Link联接ICPV1.0后显示联接成功,但不好下载程序,我就用1.03的ICP联接,NU-Link进入程序升级在20%时好像死机一样,于是我就强制退出,再次联接发现不好联接了

网友A:
1.0版。。。又是一只4月份之前发出的Nu-Link,
那版升级程序不鲁棒,遇到USB延长线太长或USB电源不足,就会升级出问题。
这个事情当时我们考虑不周,非常抱歉。

按住Nu-link上的按键,再插入USB到电脑,插入后松开按键。
然后用ICP 1.03连连看,有无反应。
如果没有反应,就需要用另一只nu-link重新烧这只了。请联系您的代理商。

网友A:
用一只nu-link烧另一只,连接办法如下图,
右边的nu-link通过PC和ICP 1.03相连接。

(调试口连接上即可,中间的两根黄线不需要的,请忽略)

网友B:
呵呵. **生蛋, 蛋孵**...

网友C(2011-01-26):
v1.3也遇到类似问题了 请教解决办法

网友D:
楼主的问题解决了没有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