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一款FSK编码芯片

楼主(2010-10-25):
我现在要做一个紫外光通信的实验。类似于红外通信的原理:将传感器的信号转换成数字信号,压缩,然后调制以后发射出去。使用紫外光LED做发射头,我的问题是:
将数字信号转化成调制信号这一步,应该采用什么芯片?

对通信距离和误码率没有要求,只是做个实验。

网友A:
既然是使用紫外光LED,为何又要FSK?
参考红外遥控器,先设定一个载波,然后用你的数字信号去调制这个载波,然后用调制好的载波去驱动紫外LED

楼主:
调制和解调我想通过硬件实现,不想用单片机解码。有没有直接编解码的芯片?

网友B:
PT2262/PT2272,同红外应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