谁能帮我分析一下这个电路的原理

楼主(2010-10-25):
(无正文)

楼主:
我做一下功能说明:TCD是一个气体传感器,由一路参比和一路样品组成。U9A我知道是减法器。哪位大侠能帮我解释一下U7A和U8A是怎么工作的呢?

网友A:
U7A部分电路为既有负反馈亦有正反馈的放大电路。如果RCD_R的电阻为Rtcd,RCD_R的热电压为Ui,则U7A
输出电压Uo = Ui*Rtcd*(R21+R22)/(R18*R22 - R21*Rtcd)

网友B:
根本就看不清呀,,,,

楼主:
楼上的,点击一下图片,可以放大的。那样就很清楚了。

楼主:
请问,Ui是哪里来的呢?TCD电阻应该被认为是一个电阻吧。没有电流源,不会产生电压。

楼主:
再顶起来,大家帮看看。

网友C:
前面有两个正反馈的,看看电路是否画错了。
参数也没有,描述不详细,不好分析。

网友D:
U7有点像正反馈引入的一个比较电路,负反馈的电容起到防止自激振荡的作用。这应该是一个差速控制的应用。不知道说的对不对。

网友E:
这就是一个电阻转为电压的电路,利用正反馈进行线性拟合,如果要计算R和输出电压的关系,可以利用戴维南定律等效计算运放+,-端的电压,然后两者相等可以计算出相应的关系。这其实就是线性拟合的作用

楼主:
再顶起来,看今天哪位大侠有空

网友C:
根据运放虚短原理,
R18/(R18+RTCD)=R21/(R21+R22)
只要满足上面的关系,运放输出可以为任意值。

如果不满足上面的关系,运放有几种可能的输出:
1、输出为0,RTCD不管为何值,均满足。
2、输出为Vcc,条件是R21/(R21+R22)>R18/(R18+RTCD),即正反馈大于负反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