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AC0832频率控制

楼主(2010-10-25):
我想用DC0832输出三种波形,分别是方波,三角波,正弦波,但是频率可通过按键可调。哪位高手能知道怎么控制DAC0832的输出频率呢?谢谢!

网友A(2012-03-29):
调整你更新数据的速度就可以控制频率了。

网友B:
看DAC0832的DATASHEET,:sleepy:

网友C:
0832数模转换,调频率在单片机上作。

网友D:
输出波形是你自己的软件形成的, 频率与DAC0832没有多少关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