都来看看

楼主(2010-10-25):
想问一下各位高手:我需要做一个可调电压发生装置,范围是0-25mv,精度在0.01mv,大家都说说怎样实现比较好

网友A:
帮顶  等待高手

网友B:
10uV的精度。不好做。为啥要用0 ~ 25 mV可调电压?不会是为了发帖而杜撰的?

楼主:
不是胡诌的

网友C:
0.04%的精度?

用一个16位DA+运放电路做输出。
然后用一个24位AD,比如做温度采集的ADS1248做采集。建立反馈回路保证精度。

楼主:
成本是否...?

楼主:
我在想是否可以通过恒流源来做

网友C:
回复 楼主:

这个方案行不行:
16位的DA输出,0~2.5V,先做10倍电阻分压。

0~250mV,然后用OP07做一个跟随器(OP07的偏置压为25uV)

跟随输出后为0~250mV(误差25uV),然后用90/10欧姆的电阻再进行1/10分压

最后输出,是不是精度只差2.5uV?

输出驱动能力还比较强。

网友D:
10uv的精度,起码1uv的分辨率。范围太小,噪声很难处理。

楼主:
理论上可以,但实际中不行,首先这些跟随器和DA的参考电压是个大问题,因为你必须得让它非常稳定,其次电阻分压更不行,电阻阻值和温度有关系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