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一个电路的设计思路~

楼主(2010-10-25):
最近要设计一个电路,是工控机上的调速电路,机床的主电机是通过在控制端串入可变电阻来调速的,而这个可变电阻是通过一个DC的电机来控制的,当前面板上的调速旋钮调节的时候,DC电机也随之转动,使控制主电机的可变电阻到达一个合适的位置!
    简单一点就是面板上的电位器和电机控制的电位器做电压比较,如果电机控制的电位器电压不等于设定的电压,那么就需要转动电机来使这2个电压相等即可。
    但是我没有什么思路,要通过什么样的电路来实现这个功能呢,希望大家指点一下哈,非常感谢!
    电机具体的型号不清楚,电流应该在10几个安培吧,系统电压就用24V吧

楼主:
兄弟们有什么想法,说说哈~~

网友A:
显然你那个直流电机必须改变电压方向能够反转,你的直流电机是否这样的电机?

楼主:
是的,直流电机可以反转的,只要改变电压方向即可

网友B:
这东西实现起来倒不难,不过有脱裤子放屁的嫌疑,把机床的电位器直接引到面板上不就结了。

楼主:
我没做过机床相关的东西,而且这个机床也是非常老的机床,我觉得应该是机床电机的驱动电流非常大,串入的调速电阻是功率非常大的,类似于滑动变阻器,这样就需要用一个电机来调节这个变阻器!这个这个电机调节的是一个大功率的变阻器,那个电位器只是相当于一个反馈,但是功率也不小~

楼主:
这个控制方式好像是自动控制里面常用的吧,没做过这类的东西,不是很熟悉,大家有什么建议?指点一下,怎么保证2个电压相等呢,而且应该能保证电机的稳定,不能电压在阈值附近的时候电机就来回转动~

网友C:
其实你的核心是如何反馈这个变速电阻的阻值吧,通过电压来反馈的吧。
问个问题,你主电机是交流还是直流电机?

刚好前段时间刚去客户见了几个机床方案:
大型的还用齿轮挂档的方式调速,呵呵。
中小型的车床用 PLC+变频器和伺服。

要不用个变频器?变频器+电位器就能搞定你的需求。

网友B:
楼主看看pid控制理论,根据你的情况选择合适的算法。

楼主:
我没做过电机方面的东西!呵呵,不用变频器,成本高!这个是个改造的活!原来的板子有,很简单的东西,只不过上面的元件都是几十年前的东西了,坏了都没地儿去买!所以想重新设计一个,按照原理的画了个图纸,没研究明白,惭愧,可能画的也有些问题~所以我想看看有什么方法完全重新设计一个啊~

楼主:
主电机可以不去管它,就是面板设定一个电压,然后将设定好的电压和电机反馈回来的电压相比较,通过调节电机转动来使这2个电压相等或者是成比例关系即可~

网友D:
这个简单,拆个大点的舵机里的控制板,然后用NE555做个PWM调节电路即可。

网友E:
现在做产品都考虑成本先,子不语

楼主:
恩,是啊,有原来的板子,很简单的东西,但是有些器件都看不出什么型号来,所以现在想重新设计一个新的,也便于维修和更换,我画了电路图,可能还有有错误的地方,没看明白,:(,一会儿我整理一下发上来大家看看哈!就是有的管子不知道是二极管还是稳压管,没有拆下来测,所以正负极可能有问题,包括三极管

楼主:
还要上传到网上才能贴图过来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F:
楼主要的是不是这个:

楼主:
恩,就是这个意思,非常感谢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