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侠们,为什么BJT用的比MOS管多呢

楼主(2010-10-25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MOS管太贵,价格差好几倍。

网友B:
1.BJT成熟得早
2.成本比mos便宜

网友C:
BTJ便宜呗,你到电子市场转一圈就知道了

网友D:
另外BJT有电流的限制作用;
MOS管如果控制不好,不会自动去限制电流的,如果电流过大会烧坏后级电路。

网友E:
MOS要贵一点,而且这一点可不小。:lol

网友F:
另外BJT有电流的限制作用;
MOS管如果控制不好,不会自动去限制电流的,如果电流过大会烧坏后级电路。
引用 网友D:

说反了
MOS不需要均流电路,BJT需要
MOS Vth温度特性是温度升高Vth增大,bjt的vbe反过来

MOS贵是因为他对无尘室的要求比BJT要高,同等功率下所需要的面积也更大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
有点不明白,还望大侠指点
BJT限流,是不是指放大状态下,BJT的IC受IB控制的限流?

楼主:
回复 网友F:

说反了?你的意思是不是MOS本身来说,能承受的电流比较大,所以不需要限流?
MOS的Vth,不是很了解,回头我看看书去

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
看来,主要是价格的原因哟,所以BJT用的比mos广

网友G:
bjt具有负阻效应,mos反之,当温度升高时,bjt集电集电流增大,导致温度更高,恶性循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