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c89c52的P0口结构是怎样的

楼主(2010-10-25):
当P0置1时,其电位与Vcc竟有大于1V的电位差。两个电位间接入电流表有约5mA的电流。
当PNP的e极接Vcc,b极通过电阻接到P0口时,不论P0口置1还是置0,PNP都是导通的。所以不得不在b极与P0口再串上一个二极管。

不知stc89c的P0口结构是怎样的,置1时还能灌入5mA电流。
谁能告知,谢谢。

网友A:
P0口与标准的51类似,这个系列的IC市场使用量很大。。。
可能跟你的电路有关,可否贴个电路看看?这个IC我也用得很多,代替以前的AT89C52。

楼主:
[localimg=180,143]1[/localimg]
就是这样
(久等了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