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这种货色吗?

楼主(2010-10-25):
本人有一U盘,内有MP3歌曲,现想求一芯片,经该芯片转换后能输出MP3歌曲的音频信号。
当然最好不用另写程序,固化有程序的那种!
求高手告知!
???

网友A:
别人帮你固化好就行了……

楼主:
那有这种芯片吗,就是生产的时候就是以固件的形式出现!

网友A:
外包时让别人直接给你提供芯片就行了。一个写好程序的单片机和ASIC对你而言,没有什么区别的。

楼主:
我想要个ASIC的有吗?有是那个型号,请告知下好吗?

网友B:
电子市场有一种不带内存的mp3播放器,可插卡或U盘,去买一个现成的吧

http://list.b2b.hc360.com/supplytrade/kw/U%C5%CC%B2%E5%BF%A8MP3%C4%A3%BF%E9.html

网友C:
老t说的不错,买个现成的即可,十几块钱而已。

网友:
买个现成的即可

楼主:
多谢各位回复!
只不过是我想DIY一下,买个现成的就失去DIY精神了!
还是说个ASIC的型号好点!
????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