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PC1768 PLL0 的设置问题

楼主(2010-10-25):
LPC1768 主频设置100MHz
PLL0CFG = 0X00010018(Focc=300MHz)
CCLKCFG = 0X00000002(三分频)
问题,编译出错:#error "CCLKCFG: CCLKSEL field does not contain only odd values or 0!"
提示CCLKSEL 只能为奇数。而LPC1768手册中的应用范围是2-255
如果提高Focc的频率,600MHz又超过了275MHz-550MHz的限制
求原因及解决方法(KEIL MDK 环境)

楼主:
问题已解决
文件SYSTEM_LPC17XX.C可能是从早期的NXP程序中移植过来的,其中分频比被限制为奇数.
故在程序中限制为:
#if ((CCLKCFG_Val != 0) && (((CCLKCFG_Val - 1) % 2)))
   #error "CCLKCFG: CCLKSEL field does not contain only odd values or 0!"
而LPC17XX的限制范围应为:
  #if (CCLKCFG_Val < 2)     /* CCLKSEL must be greater then 1 */
    #error "CCLKCFG: CCLKSEL must be greater then 1 if PLL0 is used!"

网友A:
那奇数肯定是不行了?error "CCLKCFG: CCLKSEL must be greater then 1 if PLL0 is used!"还是按照这个来就行

网友B:
文件SYSTEM_LPC17XX.C可能是从早期的NXP程序中移植过来的,其中分频比被限制为奇数

这个是怎么来的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