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VS管的击穿电压和钳位电压

楼主(2010-10-25):
TVS管的击穿电压和钳位电压到底啥区别

楼主:
有人查看就是没有人回复

网友A:
TVS的特性和稳压管类似,区别在于TVS速度比稳压管快,反向击穿电压不精确,主要用于ESD的吸收。

击穿电压是电流开始随电压增加急剧变大的电压点
钳位电压是从击穿电压开始到器件能承受的最大电压之间的电压

网友B:
击穿电压不就是器件能承受的最大电压吗:lol,我是菜鸟,别拍我

网友C:
没查看
感觉,击穿电压就是起始工作电压,刚开始那段;钳位电压嘛,就是击穿后最大可能的最高电压。

网友C:
错了请砸砖

网友D(2012-03-09):
TVS的击穿电压是在非常小的电流下测得的,而钳位电压对应的电流是很大的。

网友E:
同意5楼的理解,同时对于TVS管和稳压管之间的差别,也同意3楼的理解,个人认为TVS管是反应速度更快,稳压效果更差的稳压管,在特定条件下是完全可以代替稳压管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