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可靠的使用不可靠的拨码开关的办法,请拍砖

楼主(2010-10-25):
我的应用中要用拨码开关设定地址,但在使用中发现有拨码开关接触不良的情况。我的应用只是安装的时候设定一下,所以我想了个办法,多加一位设定用的拨码位,当设定拨码位为接通时,程序才会去读取8位的拨码开关做地址,这个值是存在片内的FLASH里的。当设定拨码位为断开时,程序直接使用片内的地址,拨码开关要通不通可能,要不通却通了应该还是不会吧?大家有什么意见没?

网友A:
有意见。

这样似乎还是没有解决你的问题吧。

楼主:
我的目的是在使用过程中不要发生地址错误就好了,每次上电读拨码开关的话,哪次接触不良就读错了,还是软故障,头痛的很,这样设定对了就存到片内了,正常使用时是不需要拨码开关的。

网友A:
既然如此,你使用按键操作并显示在显示屏上后再确认输入不就更可靠了吗?

网友B:
通过外部命令把地址写进入FLASH或EEPROM中,这样边拨码开关都省下来了。
如更换地址时再重写一下。
自己使用都好办,但要别人做这些事就麻烦了,除非自己根据客户要求设好后不动,
不然还是选正规厂家的拨码开关。

楼主:
我那个设备除了个RS485外没输出端口了,我又不想再做个专用的设置器或者要客户带着电脑去。浙江网通的拨码开关质量行么?

网友C:
检测时,做点软件抗干扰,比如延时、多次检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