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+UCOS+IAR5.3

楼主(2010-10-25):
在IAR5.3下把UCOS移植到STM32F103上面,建立一个任务,运行OSStart程序就进入App_Fault_ISR了,main函数如下:
int main(void)
{
  INT8U  os_err;
  Interrupt_Dis(DIS);     //禁止所有中断
  OSInit();               //UCOS初始化
  //创建系统上电初始化任务
  os_err = OSTaskCreateExt((void (*)(void *)) SysInit_Task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void          * ) 0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OS_STK        * )&SysInit_Stk[SysInit_StkSize - 1]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INT8U           ) SysInit_Prio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INT16U          ) SysInit_Prio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OS_STK        * )&SysInit_Stk[0]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INT32U          ) SysInit_StkSize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void          * )0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INT16U          )(OS_TASK_OPT_STK_CLR |OS_TASK_OPT_STK_CHK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;
  OSStar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 (0);
}
我已经整了一个星期了,都没有整明白,望DX指点!

网友A:
uCOS II 还需要自己移植到STM32 吗?
印象里见过  Micrium  官方的移植,建议在Micrium 的网站找找。

楼主:
问题解决了,是中端向量表没有设置好!谢谢大家

网友B(2011-06-23):
解决了和大家分享一下吧,能把源码传上来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