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电流充电管理IC

楼主(2010-10-25):
YF8036------大电流锂电充电管理IC
     YF8036是一款线性锂电充电管理芯片,专门为一节锂电池设计的高精度线性充电器芯片.这款线性锂电充电管理芯片采用SO8封装,需要最少的外部元器件就可以组成一个完整的电池充电系统.它集成了功率管,反向漏电保护电路,由外部电阻设置充电电流最大可达1000MA.可以用绢流,恒流,恒压方式进行充电.采用热调节电路代替热关断电路,可以最大可能的加快充电速率.这款线性锂电充电管理芯片可以用在USB供电的电源系统中.

特点
内置功率MOS管,反向漏电保护电路。
一节4.2V±1%的充电电压精度
直接从USB口供电
最大充电电流1000MA
绢流,恒流,恒压充电方式
充电状态指示
100UA静态工作电流
软启动
热调节电路
封装形式:SO8
应用:移动电源,大容量电池充电应用

网友A:
电路很简洁,不知好不好用。电感

网友B:
不知楼主的ic的散热有没有问题,最近有个案子需要这样的ic!

楼主:
这颗IC已经通过重重测试,因为我们有客户是给尼康,富士相机做代工的,选择的锂电充电管理IC就是这一颗。有机会可以做一下相关测试。

关于散热的问题,因为SOP的封装下面是有散热片的,我有看过,有客户把PCB IC下面贴片哪个位置做成过孔,这样散热很好。

网友C:
这是什么公司芯片?

网友D:
回复 楼主:

LED指示仅一个而已..

太少了.应当有两个LED指示会更理想.

网友E:
我需要大电流充电的IC, 电流要达到2A, 而且是两节锂电的

网友F:
5V2A
   QQ:401575712
tel:15914107194

楼主:
可提供双节锂电开关型充电管理IC参考资料,充电电流可调。:victory:

网友G:
GT6316 1~3节锂电池充电管理IC,电流高达2.5A

楼主:
PT6105多节锂电充电管理IC
用数字设备可编程、充电/放电管理IC,运用微处理器通过可编程接口I2C接口进行转换监测。

网友H:
TP4056,性能稳定,价格优惠

网友I(2014-06-27):
尼康D3200是两节锂电池串联,我想自己DIY一个充电器

网友J:
广告贴,鉴定完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