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推荐中颍28或40pin的带AD和CMP,必须可以ISP的系列

楼主(2010-10-25):
请推荐中颍28或40pin的带AD和CMP,必须可以ISP的系列,
Flash 4K或8K的,价格怎样?

谢谢斑竹

楼主:
是不是只有这几个型号可以isp:
79F166/1A,
79F083/5/1A,
和新推出的88,89系列的可以,

网友A:
79f168比较适合你

网友B:
中颖8位

网友C:
你需要的可以ISP是指可以 通过UART下载程序还是说有ISP功能?
我看88f2051可以的。

网友D:
还没用过88,89系列的

网友C:
还没用过88,89系列的
引用 网友D:

就是名字不同,一样的

网友D:
一样的为啥还叫两个名字,呵呵

网友E:
79系列的可以用用看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