多点识别位置和手势的问题?

楼主(2010-10-25):
这个手势是指的手动作的方向吗?
而且识别位置和手势可以用一个芯片同时来实现吗?

网友A:
手势一般指单手指的轻划, 双手指的平移和双手指的接近和分离, 可以分别实现闪屏,平移和缩放的效果,有些新的手势功能正在被开发.识别位置和手势可是用一个芯片同时来实现.

楼主:
那现在流行的触摸屏控制芯片是哪款呢,有数据手册可下载吗?

网友B:
数据手册还不能下载,要联系cy或代理商,呵呵

楼主:
这个怎么就不提供呢,比较机密吗

网友B:
回复 楼主:
新技术嘛,万一让竞争对手学了去呢,呵呵

楼主:
原来如此,可以理解。

网友C:
我们这谁有,发来看看
谢谢  学习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