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rotel99 ERC失效

楼主(2010-10-25):
有人遇到过这个问题吗?
未连接的net label 它都没有报错。
还有元件重复,也不报

网友A(2010-12-08):
我也遇到过,没找到原因,最后重装的,不知道LS找到原因没

网友B(2011-05-05):
好像您进行erc检查的时候那边不是有很多选项的吗?其中有一项是设计同名元件报不报错的检测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