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被华丽的无视掉了

楼主(2010-10-25):
我被华丽的无视掉了  这里不是PCB板块吗  怎么一个问题放了几天都没有人解答   PCB中  C型焊盘是什么意思  V-CUT又是是什么意思 作用各是什么

网友A:
太基础了,被忽略了

网友B:
确实太基础。

C型焊盘是有的元件过锡炉时不能装(比如电池,会因为短路把电全放掉;比如线头插孔),但又不能把孔堵了,不然后面也不好装。
所以把焊盘设计成C形状的,开走锡槽(也称漏锡槽、缺口焊盘),并且缺口朝着波峰焊移动的反方向,这样过波峰焊时焊盘上的焊锡大部分会漏掉,之后焊盘的孔还是通的,便于后面插线、插电池。

V-CUT则是拼版或有工艺边时加的,PCB厂会给你加工出切了一大半深度的V型槽。而这个槽并不影响过锡炉,等PCB焊好后,轻轻一掰,就会从这个槽那里分开了。

网友C:
学会使用网络

工艺是相当的重要

网友D:
确实太基础。

C型焊盘是有的元件过锡炉时不能装(比如电池,会因为短路把电全放掉;比如线头插孔),但又不能把孔堵了,不然后面也不好装。
所以把焊盘设计成C形状的,开走锡槽(也称漏锡槽、缺口焊盘),并且缺口 ...
引用 网友B:

顶顶洗弯机:lol

网友E:
找到组织了:lol

网友F:
“C”型焊盘是相对于“O”型而言的,就是缺了一条缝的焊盘。一般做单面板过波峰时如果舍不得用高温胶纸就这么干。“V”-CUT就是“V”型的PCB工艺板边,为了与PCB分离开的槽。

网友G:
8楼正解

网友H:
不是洗弯机,是洗碗机,,,,呵呵呵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