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CDC输出不对,请各位帮忙看看.

楼主(2010-10-25):
各位大侠.我正在用TI的TPS54386.现在产品出来后.有块板子出了问题.12v输入.3.3的输出如下

sw的波形如下

请问,这是怎么回事??在线等,谢谢各位.

网友A:
电路图都不给上,咋给你看啊?

网友B:
先排除芯片损坏的可能。
再看看芯片的一些功能设置脚有没有接对。

以前有遇到类似的问题,是模式设定错误导致。

网友C:
等待结果

楼主:
下面是原理图.坏的是下面的U13的2路. 我们的处理手段有.换芯片. 换输出电容和电感.切断负载排除了周边器件损坏的可能性等等. 都没找到原因,现在我们开始怀疑是不是PCB哪里坏了

楼主:
另外我将2路输出都接地.也就是always on.

网友D:
接法有问题吧,你仔细核对一下典型应用资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