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io初始状态

楼主:
(无正文)

网友A(2010-10-25):
先搞清楚"单片机默认状态"指的是什么

网友B:
一般单片机默认I/O输出为高电平,即3.3V 或 5V,用万用表对GND测一下就可以了。

网友C:
什么单片机?

楼主:
stc系列的是不是可以设置默认

网友D:
51系MCU的IO本身在未操作前是呈弱上拉态,外接下拉电阻足够强的话会将其拉到低电平。

网友E:
stc系列的是不是可以设置默认???

默认为高,
默认还要设置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