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串联反馈,并联反馈等问题

楼主(2010-10-25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简单得说,如果负载一端接放大器输出,一段接地,那么反馈网络的输入如果跟负载直接接在一起,则是电压反馈,如果反馈网络跟负载没有直接接在一起,那么就是电流反馈。同样如果信号源一端接放大器输入,另一段接地,那么如果反馈网络的输出跟信号源直接接在一起,那么是并联反馈,否则是串联反馈。复杂情况则看具体电路,以上说法只是简单的情况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