机器人的转弯性能探讨

楼主(2010-10-25):
对于需要拐三个90度弯的路线,怎么样的底盘轮子排布机器人的行走性能和拐弯的性能都好?还有是不是电机停转,一般机器人的行走就立马停下来了,而不会有一个惯性制动的过程?

网友A:
三个轮子的不错!转弯时先减速!

网友B:
建议采用前轮驱动的方式,这样拐弯性能会好些。

电机停转了,机器人的惯性是不会消除的,不可能马上停下来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www.robot360.cn中国机器人网

网友C:
左右轮子分别用电动机控制的,容易实现小半径转弯。

网友D:
重心放低 有利于转向

网友E:
先去多玩玩赛车游戏,学会漂移过弯道再说:)

然后,多选几种不同速度、重量的车多体验体验:lol

网友B:
场地不同,情况不同的。还是要多做实验调试,才能知道最合适的驱动组合方式。

安排这种项目周期的时候,调试的时间至少要预留30%以上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www.robot360.cn中国机器人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