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一个问题!

楼主(2010-10-25):
有一个5V的1A的充电器,为一个设备3.6V的充电,现在发现充不了电,拆开后发觉里面只有三个1.2V的电池串在一起,同时还串联一个烧焦了的电阻,请问这个电阻多大?我想更换??如何计算?多谢大家了!

楼主:
还没有人解答,哎,自己先顶一下!

网友A:
首先确定电池是什么类型的,找下资料,看下充电最高电压,然后计算下,找个电阻分压,就可以了
唉,现在的东西都是这样做的,真是无语啊。

网友B:
是5V/1A的充电器坏了或是3.6V设备坏了?楼主拆开了什么?
找个电阻限流,就可以了。唉!论成这样、谈成这样,真是无语啊。

网友C:
这种简易的充电器,通常充电电流不能太大,电流按小于0.1C选择。
(C为电池的mAH数)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3.6V设备坏了,拆开见到接电池的地方串联一个电阻,烧焦了,不知多大,三个1.2V的充电池也是串在一起组成3.6V的电源,外接的充电器是5V的,可以就是通过那个烧焦了的电阻进行降压的!请问如何知道那个电阻多大,谢了!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那个电池也就是普通的充电电池,1.2V一个,三个串联!最大充大电压是4.2V,现在就是那个串联的分压电阻烧焦了,不清楚多大,请指教!谢了!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可以详细点吗?最好举一个例子!谢了

网友C:
比如,电池容量是C=1000mAH,最大充电电流可选C/10=100mA,
5V 电压充电,电阻为(5V-3.6V)/100mA=14欧,功率为(5V-3.6V)×100mA=0.14W

可选用15欧,1/2W 的电阻

3.6V的镍氢电池充满电,电压大约为4.2V,此时充电电流为0.8/15=53mA
长期充电,虽然不至于会充坏电池,但会影响电池的寿命。
可以考虑在电源输入端再串联一个二极管降压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电池是由三个容量600mAH的串联起来的,计算的时候,应该算单个,还是三个串联的值呢?这种情况应该选什么型号的二极管呢?

网友C:
电池串联后的mAH数不变,只是电压增加。
二极管用普通的1N4007即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