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外部参考电压才能实现对低电压的检测?

楼主(2010-10-25):
用ADC,必须有外部参考电压才能实现对低电压的检测?

网友A:
参考电压保证电压值稳定,电压值合适即可,如果内部参考电压能保证也是可以用的

网友B:
比如AD是10位的,就是把AD电源分成1024份。AD电源低精度就会高,但分辨率是一样的。

楼主:
哦,不能保证的话就只能用外部参考电压了?

网友C:
对,可以这么理解

楼主:
哦,原来如此