手机怎么接USB键盘???

楼主(2010-10-25):
我的手机可以接USB键盘,不用驱动。只是要一条转接线,网上有卖。但我想自己做一条。我想问一下,我该怎么量手机借口的电压,然后怎么接USB母头???

网友A:
USB都是5V接口,没有例外。怎么接线,看看接口是什么规格,然后在usb.org上下载USB规格书,从里面可以查到所有接口的连接方法。

网友B:
恐怕需要找出手机接头的针定义。。。

网友B:
话说,还真木见过带USB HOST的手机

网友C:
NOKIA很多型号都可以接USB线控,控制播放器啥的。接USB键盘也不是什么问题呀。

网友D:
你为什么不接蓝牙键盘呢?

网友E:
接口都是国标,知道型号,找一下就知道那些线的功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