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样进行时钟分频。

楼主(2010-10-25):
单片机频率为60M多,AD芯片每秒采样1M次,怎样进行时钟分频呢?

网友A:
软件?
硬件?

网友B:
都是用软件分频的,写程序就行了。电感

网友C:
用一个D触发器可以实现2分频,软件分频要写的效率高才行,不然消耗cpu的资源。

网友C:
另外忘了问你用的cpu的型号,看看内部的pll怎么配置能生成1M的频率,分不出可以用1M附近的点来用。

网友D:
AD每秒采样1M以为这你的AD工作时钟高于1M啊

楼主:
我用定时器输出2个US,来模拟单片机给AD芯片的时钟,每2个US翻转一下的时钟信号。这样AD,5个微秒采样一次可以吧?用的是C8051F410。

楼主:
硬件怎样分频呢?

网友E:
晕~

硬件分频当然是指另外加个分频IC分频、或由CPU内的硬件来分频(大多CPU不一定有和合适),而不是由CPU程序来分频。

楼主:
我用定时器输出2个US,来模拟单片机给AD芯片的时钟,每2个US翻转一下的时钟信号。这样AD,5个微秒采样一次可以吧?时序是同步的吧?用的是C8051F410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