看看这个电路的问题

楼主(2010-10-25):
两个管子发热厉害,大家帮助分析一下。用SG3524推荐的典型电路,推挽驱动升压变压器,发现三极管TIP31C也是发热。电路实现升压功能。

网友A:
这个电路 控制部分是在简单啊

负载多大?

看看mos  ds之间的电压电流

你的三极管没有找到在哪里////////

楼主:
我用的是mos管,经过管子的电流很大,不知有什么好的方法来解决开关管发烫的问题,不改变12v的条件下可以用多个mos管并联估计会好一些,有没有跟好的办法?请高手指教!!!
没接负载管子一样发烫,负载是给氙灯供电。

网友A:
r8   r10  太小了   ~~~~

问题多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