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atlab] 求助:如何将自己写的verilog模块封装成IP核

楼主(2010-10-25):
自己写了一些verilog模块,想封装成IP核或者类似的黑盒,以防误改,也可以给别人用(但是不想让别人看到源码),请教有什么方法吗?

网友A:
好像是可以这么做的. 小版印象中,在ISE中做XST综合的时候,去掉"Insert IO Buffers",然后给别人一个ngc netlist和blackbox wrapper.

具体信息,你可以在xilinx的主页搜索 blackbox.应该有具体的方法参考.

楼主:
谢谢你,已经完成了,还是蛮方便的。。。

网友B:
楼主请问是怎么实现的,我现在也在学这个,能交流一下吗?谢谢~~

网友C(2010-11-30):
SuperX-man说的就可以实现。把综合选项里的“Add I/O Buffers”去掉,综合,生成的ngc网表再加上你自己做的一个wrapper文件(就是只有端口列表的.v或者.vhd文件),就可以交给别人用了。不过要注意的是,如果代码里例化了I/O Buffer的话,去掉这个综合选项是不会将例化的buffer删除的。这种情况下,别人用你的IP的时候就要注意了,不能重复添加buffer。
看看这个:http://www.xilinx.com/support/answers/34771.htm

网友D(2011-01-20):
太谢谢了。正是我所需

网友E:
原来如此。谢谢。

网友F(2011-05-12):
高兴,我也试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