什么是自举升压电路?

楼主:
(无正文)

网友A(2010-10-25):
利用电容电压不能突变,然后电容在两个电平上切换。这样电容相对电压就会改变。

网友B:
首先要明白“自举”的意思:
首先对电容充电,然后用低阻驱动源将电容低电平一端电位强行抬高,电容另一端的电位自然也被“举”高。这时用二极管控制电流流向,就可以得到比输入电源高的电压了。

网友B:
就好比一个人的高度够不到房顶,另一个人也够不到。
但是让一个人蹲下来,另一个人的“脚”(低端)站在他肩上。当蹲着的人用力站起来时,另一个人自然就能够到房顶了。
这就是所谓的“举”。

而能不能举起来、举得快不快,那就得看驱动源的力气大不大了。

网友C:
笔记本里有个经典自举电路

网友D:
除了上图的电容自举电路以外,还有电感的自举电路,电感的电路更简单,提供的功率更大。

网友E(2019-01-12):
电感 boost 有恒流特性,对于像 LED 这样的负载,比用电容自举合适。

网友F:
看一下IR2210