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ED负载开路检测--请教

楼主(2010-10-25):
请教下各位大侠:现在有一串LED灯串(3个1W LED串联),平时是不需要亮的,但是又有检测是否有接上这个灯串,现在我有个方法就是加个电压(18.V是电源的电压)串电阻的方式,让很小的电流通过LED灯串然后驱动一个三极管,如附图:
但是有个问题就是,检测是否接上是没问题了,但是即使很小电流,LED也有微光,要求是不能有光的,请问各位有没有其他好的思路?多多指导,谢谢!

楼主:
怎么添加不了附件的?老是提示“无效的图片文件”.........

网友A:
如果需要检测是否接上这个LED串时,可以使用下拉电阻,平时下拉到GND,LED不变,接上时,拉到VCC,同时I/0也会检测到高电平,此时LED亮,也能检测到LED串接上了。

楼主:
谢谢!!下拉电阻?把R6放到e极接地吗?但是能解决微光的问题吗?LED是不是0.几mA的电流也可以有微光啊?

楼主:
根据LED的伏安特性,好像跟普通二极管很相似,正向电压小于门限电压时,电流几乎为0,当达到门限电压时,如果是LED的话,电流就很难控制了,像1W的LED灯,从0mA到350mA,相应电压有可能为2V~3.3V,电流好像很难控制,而且可能LED的特性只要有零点几mA的电流也会有微光,那是不是微光这个问题就解决不了呢

网友B:
你用万用表测量D3右边电压,看电压显示多少?LED是否亮?

网友C:
D1-D3并个大电阻,反向串入电路。(R1都可以省掉)
如果没有接上,自然后面三极管不导通。
接上后,LED都反向不成形成电流,但与灯串并联的电阻提供了让三极管导通的电压。
由于所并电阻与LED灯串等效电阻相比可以忽略,也不会影响LED正常亮度。
不过这个检测电路会不会对驱动LED的电路有影响呢?要检测是否安装的话,从机械角度考虑会比较好,装个小开关就能检测了。

楼主:
今天测试发现直接18V先串一个1.5M电阻然后接灯串接GND,灯串还是会微亮,理论上串了个1.5M电阻电流为18×1000×1000÷1500000=12uA,12uA电流都可以让LED微亮,哎.............

网友D:
高速检测,迅速关闭.
微亮也就看不到了.

楼主:
好像也只能高速检测了,但不知道LED的导通时间快不快了

网友E:
好像也只能高速检测了,但不知道LED的导通时间快不快了
引用 楼主:

比人眼快!

网友C:
如何高速检测呢,再加一个三极管做开关吗?
LED反向不就不亮了?

楼主:
反向是不亮啊,但是怎么检测LED有没有接上?也就是LED负载开路??

网友C:
7楼说了,可以的话灯串上并个大电阻。

网友F:
利用LED中PN结的结电容,反向充电,然后测放电时间即可,只要你不是用在全黑的环境中,就可检出来

网友G:
好思路,就是要注意LED的反向耐压

楼主:
7楼的意思是利用LED的反向电流来驱动三极管吗???????

楼主:
7楼的意思难道是:LED灯串电路上并个大电阻为一个整体,然后如果这个整体反向接入电路的话可以让大电阻来驱动三极管,没接上的话自然驱动不了,但是这个LED灯串是市面上卖的,不是自己做的想并个大电阻就并一个的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楼主:
这个检测电路真的那么难啊,自己顶一下..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F:
这个检测电路真的那么难啊,自己顶一下...................
引用 楼主:

很简单的事情,已经在前面告诉你我们批量产品的思路却视而不见~

楼主:
谢谢,我试一下,我只是觉得如果这样做的话电路软件都有点复杂了.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