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流互感器的疑问

楼主(2010-10-25):
碰到了一点问题,我现在用200W变压器,次级用粗线,绕几砸,上电后钳表测出来次级电流100A左右,然后用个线圈绕上50砸(磁环用的是黄色的那种),用作电流互感器,加上10欧的负载电阻,但是用示波器测量电阻上的电压不是理论的20V,只有0.5V左右,而且波形也不像正弦波,后来换了非晶的磁环,结果也一样,就是有10几V的峰值电压,波形变成脉冲波 ,搞不懂为什么?请大大指导一下。

碰到了一点问题,我现在用200W变压器,次级用粗线,绕几砸,上电后钳表测出来次级电流100A左右,然后用个线圈绕上50砸(磁环用的是黄色的那种),用作电流互感器,加上10欧的负载电阻,但是用示波器测量电阻上的电压不是理论的20V,只有0.5V左右,而且波形也不像正弦波,后来换了非晶的磁环,结果也一样,就是有10几V的峰值电压,波形变成脉冲波 ,搞不懂为什么?请大大指导一下。

网友A:
你测得电流频率多少?

网友B:
负载电阻,频率均有关系

网友C:
“而且波形也不像正弦波”
“波形变成脉冲波”
显然磁芯已经饱和。

楼主:
maychang,我对磁环不是很懂,我现在还有个问题想请教你,我现在增加次级绕组,负载电阻2欧,出来正弦波了,但是我把负载电阻变成5欧,想获得更加大的电压幅值,波形就又失真了,请给我分析一下,磁环的东西不是很懂。

网友D(2010-12-01):
请问电流互感器的最小原边感应电流为多少啊,我看到一个交流电流表,上面写着 量程:1mA~60A;分辩率:1uA 。是不是当电线中电流为1mA以上的时候就可以感应出来,并可以感应出1uA的变化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