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 USB 问题急救!!

楼主(2010-10-25):
各位大侠,小弟现在在用USB,碰到一个纠结的问题。

我是将usb虚拟成串口来用的,现象是:电脑上插上一个这样的usb设备正常,能识别出com口,但是有时如果插上2个或3个或者以上同样设备的时候就出现识别不了com口的情况,请问这是什么原因?

谢谢各位大哥了。。。

网友A:
注意一下,serial number 是否重覆了。

楼主:
谢谢,好像改成不一样就可以了。但是一个产品,怎么区分serial number 呢?
有什么好的方法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