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f107 Wait for software reset 死循环

楼主(2010-10-25):
STM32F107+RTL8201CP用ST网站提供的例程
在void Ethernet_Configuration(void)中的while (ETH_GetSoftwareResetStatus() == SET);死循环

寄存器ETH_DMABMR中的为0x00020101(手册中的复习位值是Reset value: 0x0000 2101)

另有一朋友用STM32F107+DP83848C也是同样问题?

不解?stm32f107  都是Z版本  --- 芯片没有问题吧?

楼主:
有人看,没有人顶
PA8 MCO有25MH
ETH_MII_TX_CLK,ETH_MII_RX_CLK都有时钟.

有没有人知道, 真有点怀疑是Z版本芯片有什么BUG,但ST的err sheet上没有看到这方面的说明
现在有其他版本的STM32F107VC吗?

网友A:
有人看,没有人顶
PA8 MCO有25MH
ETH_MII_TX_CLK,ETH_MII_RX_CLK都有时钟.

有没有人知道, 真有点怀疑是Z版本芯片有什么BUG,但ST的err sheet上没有看到这方面的说明
现在有其他版本的STM32F107VC吗? ...
引用 楼主:

ETH_MII_TX_CLK,ETH_MII_RX_CLK 没有时钟时,会出现LZ的情况。
但现在有时钟,按理就不应该出现LZ的情况,建议看看这2个时钟的频率,以及幅值是多大。

楼主:
谢谢
ETH_MII_TX_CLK,ETH_MII_RX_CLK 是25MHZ,幅值3V

网友A:
谢谢
ETH_MII_TX_CLK,ETH_MII_RX_CLK 是25MHZ,幅值3V
引用 楼主:

MII 模式应该对应50MHz的 ETH_MII_TX_CLK,ETH_MII_RX_CLK时钟,
RMII 模式对应25MHz的 ETH_MII_TX_CLK,ETH_MII_RX_CLK时钟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不是的.

MII是25MHZ

网友A:
回复 网友A:

不是的.

MII是25MHZ
引用 楼主:

不好意思,把MII、RMII的时钟频率弄反了。

网友A:
STM32F107+RTL8201CP用ST网站提供的例程
在void Ethernet_Configuration(void)中的while (ETH_GetSoftwareResetStatus() == SET);死循环

寄存器ETH_DMABMR中的为0x00020101(手册中的复习位值是Reset value: 0x0000

stm32f107  都是Z版本  --- 芯片没有问题吧?...
引用 楼主:

应该不是Z版本的问题,我记得A版本都不会死循环在这里。
担心芯片有问题,可以更换芯片、板子再试试

网友B(2011-03-12):
不知道楼主的问题解决了没有?

网友C(2013-08-22):
STM32F107+DP83848出现了,是什么问题,紧急求教楼主!

网友D(2014-02-24):
请问一下你们在哪下载程序

网友E:
如果LZ用的是MII模式的,DP83848则应该采用外部的25MHz的晶振作为时钟,如果LZ用的是RMII,则DP83848采用的是MCO的50MHz输出。
另外建议LZ测量一下DP83848的第24号管脚(RBIAS)上的下拉电阻是不是4.87K的。
RTL8201没有用过.......

网友F(2014-04-18):
STM32F107+RTL8201 现在也遇到这问题求解

网友G(2015-09-18):
楼主问题解决没有,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。STM32F4+RTL8221DN.MII_TX_CLK没有输出始终,MII_RX_CLK有25M的始终,PHY芯片用的事25M外部晶振

网友H(2016-06-20):
引用 网友C:
STM32F107+DP83848出现了,是什么问题,紧急求教楼主!

我也出现这个问题了,请问您问题解决了吗

网友H:
楼主问题解决了吗,我用107也出现了这个问题

网友I(2018-08-15):
出现这个问题 多半是硬件问题,晶振没起振,或者虚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