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风扇的问题

楼主(2010-10-26):
各位大侠,请问如果我用18V给12V风扇供电,应采取什么措施呢?串电阻可以吗?还是用电阻串联分压呢?谢谢了。

网友A:
可以串个电阻,注意下电流,功率,应该问题不大

网友B:
直流电机?
你串电阻接上电源后,可能的情况,我猜一下:
1、首先,你的电机不转时,电机的电阻很小(等于线圈电阻),若串的电阻较大,则此时电源基本全加在电阻上,电机上电压太小,启动困难。
2、若串的电阻较小,电机启动容易,则电机正常运转后,电机的等效电阻变大很多,分得电压更大,加电阻跟没加一样。
所以,总结起来,会出现电机负载大点就停了,启动难,启动好了后速度又很快。

网友C:
如果电流不是很大的话,加个7812就可以了啊,7812上加个散热片,风扇顺便给7812散热了。

楼主是不是要弄电磁炉的风扇啊,电磁炉的风扇就是18V的,如果坏了的话可以去电子市场买个新的,也就是几块钱吧。

楼主:
我是做一个电源,三端稳压输出18V,由于结构的限制不能加散热片,所以想装一个风扇。如果有18V供电的最好,可是我查了好多大都是12V供电的。加7812是最后的办法,老总没有限制成本,所以不考虑成本。本人刚刚电子本科专业毕业的,做模拟电路设计,感觉自己很菜,带我的师傅是我们总工,总是出差啊,请各位大侠帮帮忙!多谢了!

网友D:
电流不大,就串联一个6V的稳压管降压。

风扇启动时阻力很小,串电阻完全可以。

楼主:
to6楼
我查了一下,小风扇的额定电流一般在100多毫安以上,我个人倾向于稳压管降压,那么是不是还要并上一个分流电阻呢?

网友D:
稳压管功率大,就不需要分流电阻,功率小,就加个分流电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