OPA2735与OPA2735A有什么区别吗?

楼主(2010-10-26):
请大家帮我看看OPA2735与OPA2735A有什么区别没?OPA2735后面加上AID或者A 等字母后,是不是表示的封装不一样呢?谢谢哦

网友A:
芯片没什么区别,只是封装、包装不同而已

网友B:
去看看器件手册立刻就明白了。

楼主:
谢谢大家,感激不尽

网友C:
有些参数不一样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