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种板子在protel中怎么实现,大家帮看看

楼主(2010-10-26):
昨天看到别人做的一块板子,用protel,觉得很好,有棱有角,错落有致,看起来像用pads软件做的;
我自己用protel就只能画一根一根的线条,充其量再加一些填充,心里一直搞不明白,这种走线protel中是怎么实现的。
大家帮忙看一看,板子在附件中。
谢谢了!

楼主:
大家竟然没有发言的

网友A:
这个就是铺铜啊,铺铜不一定是GND网络,想铺哪个网络就铺哪个,关键是你要心理有个数,这部分铺铜圈多大,怎么圈。怎么铺整体看上去好看

网友B:
铺铜。看来,楼主对PROTEL99还是了解不够!
下次你铺的时候,把铜的线改大一点点就好了!不要搞太小。改了后你再看看效果!

网友C:
看起来像PADS做的???感觉楼主的意思PADS比Protel强?
都是画PCB的,用会了都是可以做的很漂亮
:o

网友D:
这个谁不会啊?基本上玩熟了都会啊

网友E:
嘿嘿,双面板从来不用这种走线方式的说。顶多GND铺铜。都那样铺铜,累死。

网友F:
底面敷铜而已,你加了泪滴敷了铜可能更漂亮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