运放手册上一个参数的含义请教

楼主(2010-10-26):
大侠们,我看运放的datasheet
上面有个参数,不是很明白它的意思,还望大侠指点
就是:voltage noise(nV/root(HZ))
它是表示什么呢?电压噪声?
后面的是不是单位nV/HZ?
要是是单位的话,那应该是,随着频率的变化的噪声电压了?
也就是失调电压吗?
还望大侠指点

网友A:
电压噪声,噪声大小是与带宽也就是频率范围相关的。

网友B:
单位应该是nV/√HZ

网友C:
不能说是失调电压,这两个概念是不同的。

网友D:
root(HZ)是Hz的开根号

网友E:
失调电压是VIO,  input offset voltage

网友F:
是运放的噪声特性,输出的噪声电平与其构成的放大电路的带宽成正相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