重赏求助:能熟练应用verilog的高手进来看一下

楼主(2010-10-26):
该状态机用case语句实现的代码为:
module fsm_onehot(rst_n,w,clk,z);
  input rst_n,w,clk;
  output reg z;

  reg [8:0]state,next_state;
  parameter A=9'b000000001,
            B=9'b000000010,
            C=9'b000000100,
            D=9'b000001000,
            E=9'b000010000,
            F=9'b000100000,
            G=9'b001000000,
            H=9'b010000000,
            I=9'b100000000;

  always @(posedge clk)
    begin
      if(!rst_n)
        state<=A;
      else
        state<=next_state;
    end
  [email=always@ (state]always @ (state[/email] or A or B or C or D or E or F or G or H or I)
    begin
      case (state)
        A: begin
             if(w)
               next_state <= F;
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next_state <= B;
           end
        B: begin
             if(w)
               next_state <= F;
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next_state <= C;
           end
        C: begin
             if(w)
               next_state <= F;
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next_state <= D;
           end
         D: begin
             if(w)
               next_state <= F;
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next_state <= E;
           end
         E: begin
             if(w)
               next_state <= F;
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next_state <= E;
           end
         F: begin
             if(w)
               next_state <= G;
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next_state <= B;
           end
         G: begin
             if(w)
               next_state <= H;
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next_state <= B;
           end
         H: begin
             if(w)
               next_state <= I;
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next_state <= B;
           end
         I: begin
             if(w)
               next_state <= I;
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next_state <= B;
           end
         default: next_state<=A;
       endcase
    end
  [email=always@(state]always@(state[/email])
    begin
      case (state)
        A: z=1'b0;
        B: z=1'b0;
        C: z=1'b0;
        D: z=1'b0;
        E: z=1'b1;
        F: z=1'b0;
        G: z=1'b0;
        H: z=1'b0;
        I: z=1'b1;
        default: z=1'b0;
      endcase

    end

endmodule
请问各位大哥,如何用assign语句实现这个状态机?具体是调用9个触发器来实现这个FSM,用assign语句连接触发器的输入。哪位高手知道,请指点一下,小弟初学,不胜感激!!!

网友A:
你要赏谁?

哥赏你个窍门,想听不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你有啥窍门,不会又是在骗人吧?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B(2011-02-19):
你这个是组合电路,用assign一定可以的,用一个?:条件表达式代替吧.

网友C:
所有的电平触发都可以ASSIGN ,将以前的REG 定义换成WIRE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48元 超高性价比 月销量超200件 SALEAE 24M 8CH 逻辑分析仪
http://item.taobao.com/item.htm?id=8430104015

网友D(2012-03-21):
兄弟啊,你把状态跳转图画出来,接下来怎么写,就一目了然了。
如果还是不行,再叫我吧。

网友E:
always@(state)
这是啥意思,我没见过

网友F:
你这个状态机写的有问题啊,下面这个,你再研究一下。最不济nlint的时候,工具应该也会报ERROR的吧
email=always@ (state]always @ (state or A or B or C or D or E or F or G or H or I)

网友G:
没看出什么问题呵呵,我也是菜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