扩展名为jed的文件怎么打开呢

楼主(2010-10-26):
请教各位大师,扩展名为jed的文件怎么打开

网友A:
文本文件。其内部结构是有规范的。

楼主:
里面是一些程序,需要下载什么软件打开不,大师

网友B:
用过Lattice的CPLD芯片的烧写是jed格式。

你下载个ispVM system就可以下载到芯片中了。大概十几兆。

网友C:
LS说的我也是这么碰到过的

楼主:
恩,应该是.vhdl或.v 文件生成的jed文件,然后通过ispVM软件烧到芯片中,我这只有JED文件,是看不了程序了:(