能不能固定路由的端口IP地址

楼主(2010-10-26):
我希望把路由的4个端口的IP地址都固定死,不管哪个机器插那个端口就分配那个IP。
能不能做到?

网友A:
不太可能吧。IP是windows里面设置的。
假如你把一个插口固定为192.168.1.2,然后插上线,但是windows里面设置为192.168.1.10,那怎么办呢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难道你不会把你的电脑设置成自动获取IP?

网友B:
……改路由固件

网友A:
回复 网友A:

难道你不会把你的电脑设置成自动获取IP?
引用 楼主:

自动获取IP是windows自己指定,不用你填而已。
路由器一般都有IP与MAC绑定的功能,没听说过IP与插口绑定的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常规的配置怎么搞我很清楚。。。。别扯到从机这里来,和从机一点关系都没。关键是路由。
我只是想问有没有人搞过这样的功能,特殊路由也可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