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M3478为什么会烧MOS管(有图)

楼主(2010-10-26):
电路图基本上是按官方网站上做的,如下图。输入12V左右,输出15V/2.5A。
现象:不带载电压正常,带载后输出电压略低(14.6V),运行一段时间(大概5分钟)后标号为Q8的MOS管烧掉,经测量D和S短路。请大为大侠帮忙分析指正,多谢

网友A:
电感2.2UH?

楼主:
对,是按国半网站上仿真得来的参数。对DC-DC不太懂,就按仿真出来的做的

网友A:
建议你按boost计算公式自己算一算。

楼主:
网站上仿真出来的东西确实有问题,我换了大电感,现在测了3个多小时了,没有发现问题

楼主:
另外请教一下伟林电源,电感的电流如何选取。我输出电流时按2.5A设计的,能量电感需要怎么选呢,我现在为保险起见选的6A的

网友B:
最好在N-MOS那里再加一级驱动.有利于LM3478更好的驱动.电感2.2uH..你的频率要跑全程吗?

网友B:
FP5138与LM3478同类IC.
后面有DC DC升压计算公式.可以参考下.5138和3478我都有用过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