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8] STM8不带比较器吗?

楼主(2010-10-26):
想用来替换MEGA8,可没有看到带比较器,要额外增加电路,
增加了成本,优势又没有多少了。

网友A:
嗯,最好换之前考虑周全。STM8L带比较器。

网友B:
有的型号是带比较器的

楼主(2011-10-10):
请问带比较器,资源和MEGA8差不多的是什么型号?

网友C:
这应该是选型时大意了

网友D:
STM 低功耗的带比较器,PIN TO PIN 的直接用STM8L 替换STM8S的就可以了!
但是主频好像有限制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