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以前玩单片机的,转向玩ARM难吗?

楼主(2010-10-26):
现在用C玩51单片机,想转向玩ARM,不知道从哪里开始?

网友A:
容易,都是keil c,你分不出51 和 arm的区别

网友B:
把ARM当单片机那样的玩

网友A:
arm9也可以keil,跟单片机一样。

网友C:
如果有个人带着你,容易;
如果没有,自己琢磨,难。

网友D:
我正在看起动代码

网友E:
我觉得很多DX还是从单片机转到ARM上来的!
但是开发理念还是要别一下,比如要跑Linux或者CE等操作系统!

网友F:
同意 LS, ARM通常用系统吧。。。 :)

网友A:
ls的签名真nb

网友G:
的确,有人带,简单,没人带,难。

网友H:
arm不也是单片机嘛  楼主把arm当什么了

网友I:
能真正把51玩精,转其它的毫无障碍

网友J:
楼上的回答很经典。

网友K:
难! 完系统难!
容易,玩低端ARM,当单片机玩,容易!

但是ARM当单片机玩,价值大打折扣.

网友L:
51->m3->arm9 a5 a8 ...

网友M(2010-11-26):
ARM也没想的那么难,只要有单片机基础,你就能很快走进ARM系列开发,像ARM7没挂操作和单片机没啥区别,但要学习ARM,就必须学习操作系统,否则学习ARM就没有意义,你可以买个开发板来进行学习,这样进步快,因为开发板带很多知料和实验,你可以按上面的实验慢慢调,就会有很大的进步,给你推荐几款开发板http://joyzml.taobao.com/  你可以在这上面 找到适合 自己 的开发板, 搞技术 是一份苦差事,希望 你能**下去,这样 未来才会是美好的,祝你成功!

网友N:
真是通道中人呀?

网友O:
当然可以啊

网友P:
不难,建议试试stm32,成本低,而且例程泛滥,容易上手。

网友Q:
先把arm当做单片机用着先,再学习操作系统,我就是这样学的。。。

网友R:
同问,学习,不过有同学一块倒是也还好点

网友S:
ARM公司Cortex-M3架构,TI公司LM3S615处理器开发板,支持最大主频为50 MHz的ARM Cortex-M3内核,32 KByte FLASH,8 KByte SRAM,LQFP-48封装。集成正交编码器、ADC、带死区PWM、模拟比较器、UART、SSI、通用定时器,I2C、CCP等外设。主要用于步进电机的控制。
ARM公司Cortex-M3架构,TI公司LM3S811处理器开发板,支持最大主频为50 MHz的ARM Cortex-M3内核,64 KByte FLASH,16 KByte SRAM,LQFP-48封装。集成正交编码器、4路10位ADC、带死区PWM、温度传感器、模拟比较器、2路UART、SSI、3个通用定时器,I2C、CCP等外设。主要用于步进电机的控制。

网友S:
Cortex-M3  是入门的专用选择呀  成本和功耗都很低的呀 现在学校就直接学M3了

网友S:
M3现在可以说是全面代替51了    我的同学都在学这方面

网友S:
你要是把51 玩转了学 arm 的   pic  fpga  都是不成问题的

网友T:
不难!关键是要有练手的环境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