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CAN-bus/DeviceNet] 怎样验证CAN有没有在收发?

楼主(2010-10-26):
小弟最近正在学习CAN,现已经焊好两块CAN板,用的是AT89C52,SJA1000,PCA82C250。现在不知道怎么去验证SJA1000和PCA82C250是否正常工作?
还有就是怎么才能知道CAN板正常收发数据?和电脑通信,用串口调试助手可以吗?

网友A:
至少要有两个节点才能调试.你手里有两个板子那最好,一个做发送,另一个接收,用LED指示接收成功或发送成功.
另外用示波器观察CAN_H和CAN_L的波形也是可以的
如果和电脑通讯,就要找一个PCI-CAN卡或者232-CAN转接器

网友B:
最好,
1、先买一个好用的CAN卡(周立功或者网上DIY的,比较便宜),这样非常便于初学者调试总线。
2、看总线的波形,只能对总线物理层有一个感性认识,不是专业或者高手,无法通过波形直接看是否接收或者发送正常。

网友C:
有示波器可以看看波形,没有示波器可以用示波表看看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