简单的放大电路

楼主(2010-10-26):
小弟这里有2个放大电路,请大家帮忙一起分析一下当P1.0 = 0 时电路的工作状态,9012的工作状态
以及Ib=?,Ic=?,Uo=?,以及放大倍数B = ?
图中A是9012三极管。
9012参数为:KTC9012
SI-P 30V 0.5A 0.625W
现在上图一:

图二:

网友A:
LED的压降为1.25V左右,当三级管处于深度饱和的时候UCE=0.3V,IC=(3V-0.3V-1.25V)/4.7K=0.85MA,IB=IC/Hfe=8.5ua(假设Hfe=100)

网友B:
这画图的也太有才了

楼主:
2# xm419 当P1.0为低电平时,及电路处于工作状态时,9012的工作状态时深度饱和吗?可以直接用深度饱和的公式来计算吗?

楼主:
3# sxdxy :lol过奖了,过奖了,那个条件时间有限,所以这样画了,大家别介于啊!

网友C:
当开关管用关心放大倍数干嘛。各参数不要超标就可以了。

网友D:
三极管都当开关管用了,就是处于深度饱和状态

网友E:
LS的理解错了,2 个电路有差别的。
上面一个是跟随,不会饱和的。
下面才是饱和开关用法。
输出的电压幅度有差别,开关速度也有差别。

网友A:
LS,第一个电路是跟随吗,R1的存在,电路还能跟随吗,能否解释一下

楼主:
8# gx_huang 我查了一下射级跟随,有人解答道:

射随器,全称,射极跟随器。
因为输出端是从放大器中的三极管的射极输出,所以叫“射极×××”。又因为,这种放大器的放大倍数接近1,就是说,该放大器的输出跟输入信号相同,即输出信号随输入信号的变化发生相同的变化,具有“跟随”的作用。所以,综上所述,这东西就叫“射极跟随器”。
射极跟随器,具有输入电阻大(索取信号能量的能力大),输出电阻小(给予负载信号能量的能力大)的特点,可以做多级放大器的中间级,即缓冲级。 那么就是说图一电路是不会放大,如果输入电流是1mA,那么led处的电流也是1mA吗?
如何修改图一电路,使她工作在深度饱和状态呢?

网友E:
咋这么死板呢?R1的电阻很小,电流也很小,可以忽略。9L还需要解释吗?

10L:
跟随,电压不会放大甚至稍微减少,但是输出电流会增加。实际电流是增加还是减少要看负载大小。
图1电路,修改器件参数是无法达到饱和的,EC结电压永远大于BE结电压。除非MCU输出负电压。

网友E:
另外解释一下,作为图1的电路,R1是多余的。

网友F:
看的我一楞一楞滴

楼主:

回复 网友E:
那么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:
三极管中    当Ube>0,Ubc<0,并且Uec>0时,电路就处于跟随状态?

因为我只知道饱和状态、放大状态、截止状态,这是第一次听说过跟随状态。
如果这只是太表面理解的话,那么你有相关资料吗?

还有,当我只要电流放大的时候,是设计成跟随状态的电路好,还是设计成饱和状态好?

网友E:
是跟随还是饱和开关,看应用场合,饱和开关时,开关速度会下降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E:
我的理解对吗?
什么场合用跟随,什么场合用饱和开关?

网友G:
上面的电路纯粹智能用作开关
下面的电路连静态工作点都没有,如何放大?

网友H:
8楼正解

网友I:
这图怎么画得乱七八糟的,明显不符合KTC9012芯片的管教定义嘛!我查了查,1脚为
发射极,2脚为基极,3脚为集电极。楼主给的图是错的,哪有这么接的。你们再看看再给分析吧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