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语言问题!

楼主(2010-10-26):
问问各位大侠:C语言中能够把函数名(也就是函数入口地址)存放在数组中吗????这样就可以用数组赋值给指向函数的指针调用不同的函数了!!!!要是能这个数组该是什么类型呢?

网友A:
我不知道这样行不,但是你可以用函数指针,同样可以实现这个的功能。。。不知道对你有帮助没。

网友B:
可以。

函数指针数组。

网友C:
指针数组

楼主:
int (*mm[4])(int,int)={max,add,middle,min};指向函数的指针数组!!!!
要是这样,我就定义了4个函数指针,每个函数指针都给了指向的地址。。。。。。。

我想问的是,C语言里,有没有地址够成的数组,像是用函数名构成的数组????????????
像int num[]={0x01,0x02,0x03};一样这样的数组。。。不是用地址给指针赋值!

网友D:
回复 楼主:
这个是可以的。你看是这个意思吗?

#include<stdio.h>
typedef void (*point_fun[3])();
void fun1()
{
printf("this is point fun1\n");
}
void fun2()
{
printf("this is point fun2\n");
}
void fun3()
{
printf("this is point fun3\n");
}
void main()
{
point_fun p;
p[0]=fun1;
p[1]=fun2;
p[2]=fun3;
p[0]();
p[1]();
p[2]();

}

我在vc6.0下运行是正确的
}

楼主:
谢谢你,原来typedef void (*point_fun[3])();可以用point_fun来代替,还没有用过,谢谢你。。。。你写的指向函数的指针数组,然后在给每个数组一个函数名。。。。
6# caoquanli

网友E:
指针就是地址,数组也是一块地址区域,所以可以定义一块区域用于存放多个指针,即指针数组。

网友F:
typedef void (*point_fun[3])();
p[0]=fun1;

但我记得好像返回值和形参与类型定义不同就不可以赋值,有点局限性,并不是所有函数入口都能放进同一个数组

楼主:
回复 网友F:
对的,指向函数的指针数组只能是指向一定格式的函数,(返回值,和形参要一样)。

网友G:
程序还是要可读性要好,通俗易懂些

网友H:
可以。其实现在很多芯片提供的片上IAP,已经集成芯片上的驱动入口地址都是这样处理得。比如LPC11C14上的CAN驱动,就是这样。

网友I:
地址也是数据,数据也可以是地址,因此都一样,就是一个叫法而已