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路请教

楼主(2010-10-26):
(无正文)

楼主:
我们公司是做舞台灯光的,这个电路的作用是要灯泡先亮了(汽**),然后在给板上MCU上电

网友A:
过零检测电路,R2太大,零点不准

楼主:
我想请问那个12V的稳压管反接起什么作用,还请赐教

网友B:
它的输入应该直接接爱车220V,电阻不能太小。12V稳压管起确保在正半周的电压超过12V时才导通,可以提高抗干扰能力,获得稳定的过零信号。
(个人认为稳压管的效果并不理想,还是采用触发二极管会好些。因为稳压管在两端电压没有达到稳压值时,实际上是有电流通过的,光耦有可能导通)

网友C:
5楼有道理